三星R458L不开机,拆开这个块子和一个8脚的?烧了

楼主(2014-05-09):
求助这个只能用专用的吗,还有那个28脚的块子表面烧糊了,看不清型号,哪位大哥有这个现成的看看型号谢谢

网友:
没图  看看图吧

网友:
我初学的,很多都不明白,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看图纸吧。

网友:
嘿嘿  我好像有哦   一等  我看能不能传个照片

网友:
充电电路底都烧了。。

网友:
我晕  我怎么不能上传图片呢   好像有大小限制    那个烧糊的芯片信号时 ISL6256  楼主应该知道这是干嘛的吧?  你搜个458的图看看吧   至于那个八角的芯片  那个是场管   型号也能看出来  那个八角的是双N沟道的场馆哦  你看图纸吧  这个型号图纸很多

网友:
找个代用了呵呵

网友:
换了上电再说,呵呵。

网友:
找图纸看看,肯定有答案的!!!

网友:
测量一下,目测是充电芯片 和充放电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