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的DELL N4010触发掉电,和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5-09):
该机前段时间修过,之前故障就是说不定触发到哪个阶段就掉了,有时电流上到0.04掉,有时上到0.1多,有时0.6多....有时进系统过几分钟掉电。之前以为是桥的原因就换了一个新桥,换好之后客户拿回去用了一段时间,没问题。昨天客户又拿来说还是老问题。
根据机器故障,再看看电流上电情况,加上之前桥已经换过,看来只能一步步来测。对于掉电问题,大师们说的很对,用示波器来测。
根据电流情况有时才触发到0.04就掉了,那就从3 5V来查起。请看图 此波形为5V电感波形,待机时波形正常,但当触发掉电瞬间请看图 波形变成了一个瞬间下脉冲之后有又恢复原样。
再测3V电感波形和5V一样,而且注意到下脉冲持续时间更短。看来掉电瞬间3 5V也掉 而且还是最先掉的。
打开图纸看3 5V开启 ,可以看到5V开启是来自EC的SUS_ON,3V开启是由3.3V_ALW_ON和温控电路的THERM_STP#信号。仔细分析便知EC的供电是由+3.3V_ALW提供。所以掉电原因重点放在3V开启信号上。
首先3.3V_ALW_ON受控于这两个信号 ALW_ON和ACAV_IN。THERM_STP# 信号受控于 SYS_SHDN#。
到底是哪个信号拉低了+3.3V_EN2呢??为了快速找到问题先把Q2去掉试试吧。去掉Q2后开机触发一路小跑,电流刷刷往上跳,进系统测了几个小时OK不掉了,触发也不掉每次都能点着
                                                                                                    (如有错误指出请大湿们指出谢谢)

网友:
好的话给个分,编写帖子很辛苦滴

网友:
我修过是待机芯片虚汗的,但是只是显示就掉电。你这说白了就是去掉保护呗。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还得好好学习编辑帖子哦 有点乱

网友:
温控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还真难发现问题。

网友A:
是Q2坏了还是哪里问题啊楼主说明白点啊

网友B:
上次我也碰到个掉电的 客户说摔了一下  我看到主板35v开启信号那个六角管撞歪了  换有没的换 后来就去掉了 去掉也能亮机  还是掉电  个人觉得不是那里的问题 于是 桥显卡都干了  还是一样 还换了一个H55  后来想来想去 把温控芯片换了 不掉电了   关不了机  关机后电流掉不完  风扇还在转 换了一个BIOS也是这样 怀疑是H55的问题 我换的H55是维修台面上随便捡了一个 上面的电容掉了的  不知道是不是H55的问题  最后换板了 就没去弄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分析能力很厉害啊

网友C:
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很经典啊

jac

后来者科技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很经典啊

版主,给盖个大印呗

网友(点评):
去西天取到真经?

网友:
这技术含量高呀

网友:
写的真好,我这前也碰到一台,有时一开机就掉,有时进系统用个一天也不掉,有时进系统用个十几分钟就掉,没搞定给退回去了,俺是新手早点看到这贴的话,说不定修的好来

网友D:
波形图搞错了吧  没看到掉啊

jac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控芯片导致的掉电,你把Q2拆了 就等于把温控芯片的掉电控制信号给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波形图搞错了吧  没看到掉啊

你用什么看的,我发两张图片的

网友F:
楼主电路分析得好呀.这个Q2取了没得影响吗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分析得好呀.这个Q2取了没得影响吗

暂时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以后有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看的,我发两张图片的

就那个上升沿么  还以为你要放掉下去的那个下降沿呢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那个上升沿么  还以为你要放掉下去的那个下降沿呢

那是个下脉冲信号,我把示波器时间值调小了,就是把这个信号放大了,懂不?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这个机子,改风扇强转就OK了

网友:
去掉快速维修

网友:
这样一搞温控保护没有了,不过也是快速维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碰到个掉电的 客户说摔了一下  我看到主板35v开启信号那个六角管撞歪了  换有没的换 后来就去掉了  ...

你这叫大海捞针啊,没思路没方向,碰到了叫运气,弄不好扩大故障,彻底报废啊

网友:
原来是温控的原因阿

网友:
没看懂那图片

网友:
楼主好功力,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遇到掉电的  就头大  以后咋iyudao掉电的 就按照楼主思路去维修

网友:
没示波器   那不是又死翘翘了?

网友:
哎,我现在的阶段还看不懂啊

网友:
赞个  很久没有看到维修怎么好的帖子里

网友:
跟楼主问题一样  有时候又可以开机

网友G:
HWPG怎么没有用,是不是仁宝的机器了?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看来这个pr91左右都是3v吗?是不是PR91挂了,思路给力啊。

jac

网友E:
引用 网友G:
HWPG怎么没有用,是不是仁宝的机器了?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看来这个pr91左右都是3v吗?是不是PR91挂了,思路 ...

HWPG 实际上是用的,PR91??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不错,如果修好温控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示波器抓的很准啊

网友:
能用波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的技术相当高了

网友H:
R3实物没装的吧????那这个Q2是击穿了  还是微短啊?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H:
R3实物没装的吧????那这个Q2是击穿了  还是微短啊?

Q2没问题,是温控芯片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HWPG 实际上是用的,PR91??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呢个蓝色的挡住的不是PR91吗,你是把Q2拆了没装就好了吗?

jac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呢个蓝色的挡住的不是PR91吗,你是把Q2拆了没装就好了吗?

对!PR91没用料,shor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呢个蓝色的挡住的不是PR91吗,你是把Q2拆了没装就好了吗?

还有,+3.V_EN2是5v电压

网友I:
你的思路很好,但是你说的这个地方我没有太看懂,你是否能解释下? 为啥温控信号受控于SYS_SHDN#它呢  难道就是因为r3没有上件的事?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思路很好,但是你说的这个地方我没有太看懂,你是否能解释下? 为啥温控信号受控于SYS_SHDN#它呢  难道 ...

实际上R3也被short了,G极 HWPG是3.3V,D极 THERM_STP#是5V,S极 SYS_SHDN#正常情况下也是3.3V,所以正常情况下Q2是不导通的。如果SYS_SHDN#为低电平的话,G极大于S极D S 导通,把THERM_STP#拉低,明白了吧

网友:
把Q2直接拿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兄弟时序很清晰啊

网友:
lz 难道就不怕温度太高啊  就不在查查温控电路到地那个拉低了啊

网友:
下次遇到就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高手哦   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2坏了还是哪里问题啊楼主说明白点啊

管理温控的Q2出现问题,楼主直接把温控的控制线路断开,意味着没有温控了

网友:
你把温控控制信号断了,那不是机器更容易坏吗

网友:
  图太少了  不过倒是修好了,多上两个示波器图就好了

网友:
Q2的这个点是温控电路的,最好要找到故障的根源,

网友:
最讨厌掉电的故障 好难修

网友:
楼主开始去修3v的开启信号,后面怎么又想着去修THERM_STP#???

网友:
楼主厉害呀  温控芯片引起掉电

网友:
原来是去掉温控就好的。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把Q2拿掉,温控电路就没有用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分析得好呀.这个Q2取了没得影响吗

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温控去了    cpu过热工作   它都不掉电   后果可想而知  ,不知说的对不对  望楼主采纳

jac

网友:
厉害啊   顶一个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学习  像楼主这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温控去了    cpu过热工作   它都不掉电   后果可想而知  ,不知说的对不对  望楼主采 ...

温控去掉风扇是一直转的,只要保证没灰尘不堵塞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温控引起的掉电问题也很多。。

网友K:
我感觉楼主这个帖子没写完啊~~~~你把Q2去掉了~~不掉电了~~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Q2连接的信号的问题呢~~还是Q2本身的问题呢~~~楼主没说啊~~呵呵~~~

jac

网友:
xie  xie    xue  xi  le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楼主这个帖子没写完啊~~~~你把Q2去掉了~~不掉电了~~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Q2连接的信号 ...

根源是温控芯片有问题,我不是说了吗,你不看评论啊

网友:
楼主威武啊。技术流派的啊

网友:
楼主 给力 有设备真好   我这一个风枪混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源是温控芯片有问题,我不是说了吗,你不看评论啊

。。。看来我看帖子还是不认真呀~~~

网友L:
楼主  你是根据什么想法去掉的Q2呢   还是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你是根据什么想法去掉的Q2呢   还是乱来

美女,请看评论

网友:
表扬表扬 呱唧呱唧

网友:
我可以说是温控芯片引发的掉电吗

网友:
怎么没电路图纸呀

网友:
写得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asus温控是直接拉低系统供电开启形成的保护。

网友M:
其实我想说,LZ对那两张波形图的讲解不是很清楚!!感觉波形图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何解?
而且你用200MV/dia,这是3-5V的波形吗?
对于:“但当触发掉电瞬间请看图,波形变成了一个瞬间下脉冲之后有又恢复原样。
再测3V电感波形和5V一样,而且注意到下脉冲持续时间更短。看来掉电瞬间3 5V也掉 而且还是最先掉的。”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波形图和你描述的不太一致!!!

j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碰到个掉电的 客户说摔了一下  我看到主板35v开启信号那个六角管撞歪了  换有没的换 后来就去掉了  ...

去掉用电池不正常的

网友:
拆那个电阻貌似也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想说,LZ对那两张波形图的讲解不是很清楚!!感觉波形图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何解?
而且 ...

那两张波形图是都是5V的电压,3V没上。不知您是否看明白

网友:
分析得不错,赞一个。我想说,这样修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两张波形图是都是5V的电压,3V没上。不知您是否看明白

哦,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纯技术研究,建议楼主找出真正问题,对待返修机经济角度上,我还是选择楼主的方法,哈哈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高

网友:
掉电问题,温控是首先要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2坏了还是哪里问题啊楼主说明白点啊

肯定是Q2 坏了啊    拿掉就好了  这是个温控保护信号

网友:
分析的好清楚

网友:
查到问题后用排除法,思路好,不过还要看后期的效果,和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源会不会再造成其它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把温控电路掉电电路给去保护了么,不会出现什么后顾之忧吧!!

网友:
温控问题!直接干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碰到个掉电的 客户说摔了一下  我看到主板35v开启信号那个六角管撞歪了  换有没的换 后来就去掉了  ...

你也太能折腾了吧

网友:
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技术啊

网友:
刚直接 去掉Q2 成功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机 不想修了 哎

网友:
最近dell 修得比较多

网友:
很有代表性的实例,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最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可是像这种要死不死的机器最烦了,,找不到头绪,看到楼主这么厉害,看来1=我还是要1多努力呀,,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唉唉,掉电哇,,,可惜没示波器哇,,,现在看到掉电就怕怕的感觉,,

网友:
就是温控没了呗 把Q2拆了

网友:
具体的故障点还有待确认。

网友:
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
那不就是一个温控毛病吗。这个拿了也可以用。历害

网友:
我看到有些人对于掉电的故障用两个通道对比,请问楼主,你只用一个通道就知道,3 5V最先掉,怎么看它最先掉啊?

网友:
那个HWPG是从哪来的?是Q2问题还是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的精神 学习了。

网友:
在CPU旁边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遇到这种掉电我直接头痛

网友:
q2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