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业余折腾笔记本,CPU上电后掉电求助

楼主(2014-05-09):
还是那台kohjinsha,工人舍笔记本。网上啥资料找不着。
前阵子确认BQ24721坏,淘宝购买后更换解决了隔离保护的问题。
现在后面还是不行,上电10秒左右,刚亮屏就掉电。
主板供电有两路,电压一路2.5,一路1.25。
现在经过测试,1.25的那路断开,就不掉电了,这路是CPU 的供电。
能否自己搭个1.25v的电源接上去看看?还是将这路电源拿个假负载测试下供电能力?
有无大师帮助分析一下又几种故障可能?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

网友A:
查看1.25供电控制管波形及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1.25供电控制管波形及反馈是否正常

多谢师傅指点,手上暂时没有示波器,1.25电压空载正常。上电那一段时间 还是比较稳的,就是一下子掉电

网友:
顶上去给大家看看,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