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维修者求助

楼主(2014-05-09):
前几天父母家电脑出问题了,突然点不亮了 (正常通电,显示器无信号)
诊断卡跑FF96,怀疑显卡出问题了,
拔了显卡,去掉风扇,看到1000/ 6.3的电容烧了一个,
找以前的废显卡拆下来个好电容换上了
装上,开机,还是点不亮
怀疑是显卡坏了,拿到我自己家装上,可以正常点亮
然后想到了显卡VGA接口可能坏掉,因为家里用的是DVI,父母家用的是VGA
然后出去买了个DVI转VGA的转换头,发现还是不亮

目前就这个情况,我实在想不通还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特此求助,在线等

补充说明:父母家VGA线以及显示器没问题,目前笔记本接VGA转显示器一切正常!

自己家显卡替换父母家显卡无法实现,自己家显卡需要辅助供电,父母家老爷机电源不够

能是主板的PCI-E插槽有问题么?老爷机无集显

手里没有万用表,怎么检测具体哪出问题了?

网友A:
那是主板问题了,你刷下BIOS吧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啊,只差主板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电池放电,然后刷BIOS,实在没有工具测量,只能换主板。。。。。

网友:
楼主就算把你家电源和显卡拿过来你父母家机上,老主板未必能支持你的显卡。。

网友C:
没有更换的件是不好弄,内存 显卡  都换一下试试 不行再压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主板问题了,你刷下BIOS吧

大神,刷BIOS对于我来讲,是个很高大上的操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电池放电,然后刷BIOS,实在没有工具测量,只能换主板。。。。。

虽然不会刷BIOS,但是看大家都说要刷,那我可以研究下,不过,显示器没有信号输入,怎么刷BIOS?
不需要显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更换的件是不好弄,内存 显卡  都换一下试试 不行再压桥试一下

内存是双条,我觉得不会两条都出问题,所以单条的都试了,目前就没换显卡,手里没有件
要替换只能在自己家拆,换显卡还得拆电源,好麻烦
不过没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PCI-E的槽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