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宏基4741G 奇怪的掉电

楼主(2014-05-09):
昨天一台宏基4741G开机一会就掉电,拆机裸版也是一样掉电。。。。。。。。。。因为风扇比较脏,以为是散热有问题。。。。。。。。。。。。。。。。。。高高兴兴的做散热。。。。。。。。。。。。坑爹啊做完散热一样啊。。。。。。。。。。。。。于是上论坛逛逛,发现好像木有一样的啊。。。。。。。。。。。但是宏基的机器BIOS容易坏。。。。。。于是果断的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啊。。。。。。。但是发现好像冷机可以开时间长点。。。。。。。。。。。。。。。于是查图纸找到温控芯片U17,发现温控芯片是通过Q11来测的,把Q11拆掉,发现机器不亮了,经过分析Q11是温度感应反馈是不能拆的,于是果断的拉线。。。。。。。。。。。。ok机器正常了

网友:
怎么弄楼主说一下啊,下次碰到好解决。

网友:
不在楼主在说什么      详细点行吗

网友:
没怎么听明白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拉Q11,C,E脚,就是把Q11导通

网友:
CE两角拉线相连,其它不用动是吧…… 我来给你加点分……

网友:
温控坏了吗

网友:
是CPU温控吗,怎么这么多只脚

网友:
这种情况都修到了 不错

网友:
楼主  希望 下次发帖 思路  清晰些

网友:
这机器我都打显卡好的,没遇到楼主这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靠,还不够清晰吗。。。。。。。。。。。。。。。。。。别人都看的懂。。。。。。。。。。。。。。。。。。。。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说明白一些

网友:
这样直接拉不是把Q11给割了。

网友:
能否说说原理?Q11的E脚好像是接地的吧?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