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770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5-09):
前几天接到3台三星B2770网吧显示器,客户说用一下就会亮一下黑一下不停这样闪屏,我测试确实有此问题,修了几天了都维修不好,此显示器12V转换IC是MP2372DN 我把此IC也换了新的 此IC外面的原件也检测过了没有问题 ,但是就不好,是不是那里没有注意到的 那位大侠维修到过此机器 指点一下,小弟十分感谢。忘记说了 电源适配器我也换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供电灯管检查了吗?

网友:
屏代换过了,14适配器也换过了,主板上面14付到MP2372DN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以前有一个贴子说是主控IC边上有一个200K的电阻变值了,不知道是这款不是啊?

网友:
不是的  我这个板上面就没有一个电阻超过100K的标致,
我也都测量了电阻刚刚 都是好的 可以正确的说我把这个主板上面的电阻都测量了 阻值都是好的,

网友:
我这个板是14V电压到2372里面 这个芯片把14付电压降压到5V给屏供电一路,一路把5V降到3.3付 还有一路是5V中间通过二极管降到3.3付在通过降压3机关到1.8付 ,这些我都测量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不容易啊  总算维修好了 ,唉 一样的问题 不一样的地方坏 这个机器搞死人了 ,修了4几天,呵呵 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台机器是5V转3.3V的那个管子阻值变了300多点,变小了。换了 现在测试烤鸡半小时了 稳定的很了,还有一台把2372里面一脚电容给他换了 注意改了电容的容量,以前输出电压在4.6V左右,现在输出电压6.3V 也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直挂在电流表上面测试的 电流和没有改时候的电流一样3.6A左右稳定,机器也一直OK了 唉 不容易啊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  5转3.3  的管子是在 主板还是屏板上  还有 5转3.3 的管子 换和没换之前的输出电压有 差别吗?
还有这个一台把2372里面一脚电容给他换了 注意改了电容的容量,以前输出电压在4.6V左右,现在输出电压6.3V   主板上应该没有6.3 V的电压吧   是屏板的VHL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