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P5QPL-VM EPU PCI-E 槽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14-05-09):
主板故障:P5QPL-VM EPU  PCI-E 槽检测不到显卡  是我朋友的一块板子  他在用的 VGA什么都正常  他说 最近想玩CF了。老卡  我说拿来看看。加个显卡就不卡了/ 结果拿来了  是个 华硕P5QPL-VM EPU  的  E5800   2G   320G 我说 肯定卡的了 下载 游戏更新  电脑就跟不上了/   随后我就拿来个6750的 旧显卡往上插   结果开机 报显卡 老叫  我接着换来 好几个 款的  还是一样,。。。。。。。他说 买来就一直再用 没有上过显卡 。我 说不可能啊。吧 CMOS也 清了 /BIOS也刷了。随后。。。。。。。。加焊了一个叼芯片 就OK 。具体不知道什么 东西/。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
那不是显存

网友:
那应该虚焊了吧,看着就像显存

网友A:
网上一查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B:
昨天也遇到一片  没有集成显卡 就独立   插不插显卡多报警  换板子了

网友C:
不是显存吧,他的集显是好的呀,是插独显才报错,查图纸吧,或给个近照特写

网友D:
就是显存IC  虚焊了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显存吧,他的集显是好的呀,是插独显才报错,查图纸吧,或给个近照特写

我推断应该是显存  我就 加焊下 就可以检测到 PCI-E显卡了

网友(点评):
加焊一下就好了,那可能是PCI-E相关的其它芯片,集显的显存与之无关的呀。 最好是能给特写,或查图纸确认,以免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后来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遇到一片  没有集成显卡 就独立   插不插显卡多报警  换板子了

那你就要测试下 12V  3.3V 时钟有没有的   或者查看本身槽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查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呵呵 。维修实例 。给新手们一些图例。。。反正加焊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显存IC  虚焊了  不过还是学习了

就是显存虚焊  我那 风枪加焊就可以了  记得了吗 亲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那可能是PCI-E相关的其它芯片,集显的显存与之无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