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开机显示BIOS信息后掉电

楼主(2014-05-09):
联想T61开机显示BIOS信息后掉电 每次掉点的规律都一样 查各点电压 信号都正常 求助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3v 5v电容换了试试呢

网友:
我遇见过   漏电

网友:
漏在哪个位置 请指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顶帖 我试试

网友:
bios  35 v电容

网友:
都查过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3V5V电容换一换,修过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