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BIOS错误

楼主(2014-05-09):
主板是 双BIOS的   开机报错  很明显是 BIOS坏了   我 还是用我那 老方法   恢复BIOS  吧CMOS电池拔掉  ==一分钟 然后拆电开机 跑码后按RESET  15秒 松开 还是 报错。 恢复成功了 还是报错    说明两个BIOS同时坏了。  直好 硬刷   这样才才解决问题,

网友:
时间太紧了  文件吧 BIOS 发了

GA-G31M-ES2C .rar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下就好了 问题不是很大的

网友A:
这种好像开机有提示,直接恢复就行

网友:
呵呵还是强刷给力了啊

网友:
GA双BIOS同时坏的情况还是少吧,不过有编程器就直接搞定

网友:
直接刷BISO啊,还想偷懒啊

网友B:
这板子还有其他问题呢,只是它没发作而已,发作起来你都承受不起,出名的板子,我怕了6片搞好一片,清一色的问题,是通病,病根在哪里还不知道,目前总结的有:时钟芯片爱坏,bios有时坏,串口芯片有时,网卡有时,总线无有时,控制总线电压的内存上边LM393运放下边的两个三极管有时,最重要的是,还有前脚点好好的后脚复位灯闪,那样的问题就好玩了,会头大,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加油了

网友:
这是双BIO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开机有提示,直接恢复就行

不可以的 直接硬刷才可以的。 呵呵

网友:
嗯嗯  恢复不可以 只好硬刷的 给新手一些资料吧

网友C:
技嘉BIOS坏的真不少

网友:
开机后按重启十五秒后恢复成神、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有其他问题呢,只是它没发作而已,发作起来你都承受不起,出名的板子,我怕了6片搞好一片,清一色 ...

我也头大过。复位灯闪啊闪。。。~~~~~~~~~~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BIOS坏的真不少

嗯嗯 坏的多啊。BIOS老坏/

网友:
G41的板难修啊! H61无PCI插槽的板子各位大大们怎么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