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4-05-09):
一薇星9600gt,大花,用mats9定位,换了两颗显存,大花没了,就是有点拖影,很淡,貌似正常了。可是一测3d,不是死机就是黑屏,有时信号也没了。但是重启又正常了,求前辈们拉一把,这里先谢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用mats9测,没有错位了啊!

网友A:
mats9是什么装备啊没听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ts9是什么装备啊没听说啊

GPU是什么形号?NVIDIA?
看看内存的主电压是否有异常~有不少两组缺一组的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另外建议你重刷一下BIOS

MATS是一种专用测式软件

网友(点评):
学修显卡,mats少不了的

网友:
mats9是测gpu与显存通道错位的。补充一----三星k4j52324qc-cb14和k4j52324qh-hj1a显存能否互换。恳请高手们回答一下

网友(点评):
14代表频率700M,1A是1G,代换要看具体情况,频率高的代替低的一般没问题,反过来则要考虑什么卡,工作在什么频率下,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显卡 修的太少了  不会弄 以后还真得学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是什么形号?NVIDIA?
看看内存的主电压是否有异常~有不少两组缺一组的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另外建议你 ...

gpu是g94的,显存电压2,2v我但心的是换上的显存。

网友:
惊动荣大帅,不胜荣辛。修显卡,我是白丁一个,在论坛潜水了一月有余,开始实践,从垃圾堆里挑了几张显卡,目前已修好了4张,现在碰到难题了-----又是一张9600gt-V星的,经全面测试,是显存对地短路,这8颗显存,怎么找,又不能上电,难道要我一颗一颗的折吗!恳请11大帅指点一二。再:3星显存kj52324qc-bc14,中。我从网上查的是:其中“52”是频率,“32”是位宽,cb14是速度,这1a我就查不到了。

补充内容 (2014-5-13 03:30):
我弄错了“52”是容量,cb14 .1a是时间,也就是频率。通过高人点柭,实验,cb不能代换1a,也就是低不能代高。第一片9600的故障已排除。

网友:
做下BGA可能会有所改变

网友:
不太修显卡

网友:
再測試下看看是那個显存还有问题。

网友:
或者是显存还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