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LM3-RL 3.00 解决PXE不启动

楼主(2014-05-09):
解决网吧 无盘 PXE启动到 WINDOWS画面卡住

A78LM3-RL 3.00.rar

网友:
是要升级BISO吗

网友A:
肯定是个BIOS嘛..官网上下一个就行..他也不就是重新下载的.

网友:
梅捷的板子吧?坑爹的板子,我觉得梅捷真的很坑

网友:
可以直接刷 吗

网友:
楼主是刷的 还是 在网上下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个BIOS嘛..官网上下一个就行..他也不就是重新下载的.

不是的 官网下载的不可以用  这个是 做无盘系统刷好 MAKC地址的  然后我读出来保存的。

网友B:
升级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BIOS就可以了吗?

嗯嗯 是的 硬刷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