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上电马上掉电0.2几

楼主(2014-05-09):
联想R61上电0.2几马上掉电后没有待机,怎么回事,CPU 显卡,南桥,内存,电感上供电瞬间全部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一下TB工作条件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可参照IBM的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 先查各个电感阻值!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