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显卡是什么接口的 dell 745 工作站上的

楼主(2014-05-09):
大家看看这个显卡是什么接口的    dell 745 工作站上的

网友:
不就是常用的DVI接口吧?

网友:
不就是常用的DVI接口

网友:
DMS-59   可同时输出两路DVI信号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详细啊。

网友:
这种DVI接口还是头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资料补全,,,,

谢谢了   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