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eway NV40掉电

楼主(2014-05-09):
今天一台geteway NV40掉电,偶尔也能亮。。。。。不亮时上电0.3几掉电,经过分析发现此机器供电产生后,PG信号汇总产生HPGD,只要一个信号不正常,就会拉低HPGD,此机器D15木有信号过来,检查发现此信号是PU11产生的,但是PU11电压有产生,信号木有,于是强制拉3.3电压,此机器OK

网友A:
LZ这是分享的维修一例吧,强拉?那你直接摘掉那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是分享的维修一例吧,强拉?那你直接摘掉那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呵呵。。。哥们你这个更省事。。正解。。。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PU11的+1.2V干什么用的??强拉,是否稳定??

网友(2015-12-13):
引用 网友A:
LZ这是分享的维修一例吧,强拉?那你直接摘掉那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简直不能同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