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723b 230w 电源ps-on 8.4 如何维修

楼主(2014-05-09):
atx-723b 230w 电源待机sb 4.95v,ps-on 8.4 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赚-3秒,有停止,5v电压升到5.4,

这时7500b四脚电压升到3.5v, 比较芯片是ls-168a-4 814 请大家提供维修意见

网友:
在pg输出端和地之间增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pg恢复正常4.77v 。此电源为空载保护,带一个硬盘正常启动,电压输出3.3v 5v -5v 正常。12v输出11.5v 而-12v异常-17.5v。待修理

网友A:
看不明白你说的是PS-ON电压还是PG电压过高,正负12V的电压输出电路也没多少元件,不难用替代法直接换就行,待机电路是买的裸板5V改的吗?那里有卖的?

网友:
蓝色线旁边的小板是7912吗?如果是可能负电压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说的是PS-ON电压还是PG电压过高,正负12V的电压输出电路也没多少元件,不难用替代法直接换就行, ...

待机电路是原电源带的。

网友:
-12v电压高和ps-on 高一样,都是通过一个二级管与输出相连,等于悬浮,电压高或低,二极管的另一端正常,一个是4.8v,另一个是-11.74v.正常。

网友:
sb  4.989v                ps-on 4.88v

7500B                        ls-168A-4
管脚        待机        短路绿线和地线        管脚        待机        短路绿线和地线
1            0.020        2.418                          1        0                   3.347
2            2.441        2.438                          2        0                    5.187
3            0.071        0.071                          3        0                    0.829
4            3.156        0                                 4        0                    0
5            1 .423        1.427                         5        1.236             1.088
6             3.625        3.64                           6        0                     0
7             0                0                               7        4.88              0.527
8            2.254        1.961                          8        4.195             0
9             0               0                                9        0.068            2.565
10           0               0                               10        0                 4.449
11           2.248        1.962                        11        0                 4.894
12          19.738        26.26                       12        4.894          4.894
13           4.896        4.896                        13         4.894          4.894
14           4.896        4.896                        14        0                       0
15           4.896        4.896                        15        0.108          0.111
16           0.0002        0                             16        0482          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