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Z06

楼主(2014-05-09):
捷威Z06 黑屏有暗影有字,LED灯没有亮,外接正常,敲N次亮一下,不动他不定时闪一下,屏也是换了的,屏线也检查了,各位高手们 大侠

 会员0元2022-10-25 01:03

网友:
查三个条件 19v  屏的开启和adj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升压块  都有19V   32V  保险都看完了,LED还是暗屏,显卡按住也不显示,裸板也是暗屏,实在找不到问题呢,技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