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进系统2分钟掉电

楼主(2014-05-09):
ASUS X84H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开机俩分钟关机,自己上电过俩分钟掉电到待机,拆机发现ec附近进水腐蚀了。清理干净后上电依旧掉电。用手摸cpu集显南桥也不烫,现在不知道搞什么了,    那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进系统先测一下温度呗,手感觉不准

网友:
刷个ec试试看

网友:
EC进水了  不行你换个EC哇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没 感觉你还是没处理好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啊

网友(2014-08-07):
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的  再找bios

网友:
我有一个k42je的也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有谁遇到过,说一下,

网友:
换个EC吧,不行在用示波器测测那些被水搞过的电容的波形看电正常不,一般进水坏的有可能是电阻哦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图纸什么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