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 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4-05-09):
拿来机器  外接上显示  内屏不显示  拆开机器   lcdvdd  3.3没有  开启也没有   他们都是  显卡控制的     于是我换上显卡  一测试  故障依旧啊  北桥也做了   现在还是一样    头疼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大侠们  给点思路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呢

网友A: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不行换显卡

网友:
对 刷BIOS没有

网友B:
到最后屏显坏了

网友C:
bios跟他有关系?  那刷哪一个   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不行换显卡

除了供电还有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最后屏显坏了

别吓人好不好啊   我可是新手   有点害怕   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跟他有关系?  那刷哪一个   有两个

南桥BIOS啊,怎么没关系?

网友:
你把屏拆下来再装上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D:
没有供电怎么不搞供电?bios刷完没有就修供电了,屏供电都不正常,还有你得先排除完你的屏是没坏的

网友E:
这个要用示波器,测EDID是否有,如果没有,显卡肯定不会去发出信号开启背光,如果你没有示波器,可以强制给他一个3.3V电压看看屏有没有变化

网友F:
显卡的供电有没有 ····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换屏试,再找屏线,最后是显卡

网友:
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用示波器,测EDID是否有,如果没有,显卡肯定不会去发出信号开启背光,如果你没有示波器,可以强制给 ...

这个信号是在显卡哪里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卡的供电有没有 ····

这个是有的  听楼上说的 我在看看 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供电怎么不搞供电?bios刷完没有就修供电了,屏供电都不正常,还有你得先排除完你的屏是没坏的

恩恩   屏是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的  听楼上说的 我在看看 edid

他有几个供电· 你重点测测显卡背面的电感0402的

网友:
显卡板层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吓人好不好啊   我可是新手   有点害怕   给点建议

什么都有可能啊,一个个慢慢排除,

网友G:
屏线 屏 都测了没 BIOS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 屏 都测了没 BIOS刷了没?

刷没刷  我都不记得了 机器不在了   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有几个供电· 你重点测测显卡背面的电感0402的

恩恩  谢谢  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用示波器,测EDID是否有,如果没有,显卡肯定不会去发出信号开启背光,如果你没有示波器,可以强制给 ...

强制家电试过了   不显  屏量一下  不显示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的供电有没有 ····

这个 早就测试过了  有的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都做过了 不行   现在机器已经换主板了好像    谢谢  参与

网友:
测下edid有波形不

网友H:
换个思路,上半身看看,屏线或者屏上找找

网友I:
屏线,屏先排除了呗,刷bios  还不行估计还得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思路,上半身看看,屏线或者屏上找找

谢谢  参与   额呵呵  机器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线,屏先排除了呗,刷bios  还不行估计还得换显卡。

谢谢  机器 已经拿走了 呵呵

网友:
谢谢  机器  已经  拿走了

网友:
看一下LVD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缺件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