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板号T41S显示logo后掉电

楼主(2014-05-09):
这个机器nv603独显,来之前没有修过,没有图纸能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查出问题,重植和换显卡,换南桥,故障依旧。显卡换后开了两分钟掉电,又回到老样子,没有波波。电流到1.8左右显示,能给个建议么?

网友:
有没有遇见类似故障的仁兄或者高手给个建议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谢谢支持,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哥们,BIOS有留下吗?
我现在也修到一块和你差不多的。。。只是我的是显logo立马掉电。
拆掉南桥与EC之间的高低高跳变电阻 。
发现 南桥我短接后触发 。电压立即拉高。可是EC端的却是低    不知是不是*脏话*作问题~~
换了EC后还是老样子!!打算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