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420广达R08摔机摔出神奇(附上图纸)

楼主(2014-05-09):
加入论坛半年多了,天天看各位大大的文章,受益良多。小弟真心感谢!
今天第一次发帖,各位大大看之莫喷,求鼓励!!
言归正传。昨晚客户送来电脑——DELL7420 ,说是摔了一下,按开机键,有反应但是屏幕不亮。取出电池,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跳变情况,只有两次。心想难道是内存松了。心里默念——捡便宜的来了!(不过我们这里维修基本上都是当着客户维修的,良心摆着的呢) 开盖拔插内存,上可调电源,三次跳变。嘎嘎嘎哈哈哈……(香港片坏人物出场的标准出场配音)    咦……没亮!! 看样到了显卡。既然摔过,很可能屏坏了,也可能显卡焊接点松动了。先检查屏线接口,没问题,懒得查图纸找EDID,用其它屏代换一下,没反应。扒开它的衣服,取出body,上了床,激情高涨到230度。缓过来后,穿上衣服,开机,有反应。电筒来看看,有图像,没背光。用其他的屏试一下也是一个德行,看样子只能老老实实找背光条件了。查了一下,供电19V正常,lcd_bak没有反应 。断电,对地阻值7欧姆。查看相连的地方,只有电容ec834和EC的35#相连,R259没用料。 不想动ec,先吹下电容,阻值依旧。EC确定是坏了。手上没有备件,就碰一下运气,看看是不是只有这个脚有问题。拿出自制神器 (仔细看前端是有小勾的哦,勾引良家妇女专用)配合热风枪吹,挑起ec的35#。飞一个最近的+3.3v_run ,开机,运气不错,可爱的屏幕出来啦。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我在想,为什么摔一下就偏偏把EC的35#摔坏了,其他功能都正常呢!?有这么神奇么??
附上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9540-1-1.html

网友(2014-07-20):
苍松 -1 淡定

网友A(2014-05-09):
EC也控制屏电压吗

网友B:
楼主风流倜傥,风趣幽默,极力挽救“失足妇女”,使她们重返社会的大舞台,而且动作熟练,技术过硬,真是可歌可泣,神勇有加啊!

网友C:
不错哦,背光脚怎么会摔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风流倜傥,风趣幽默,极力挽救“失足妇女”,使她们重返社会的大舞台,而且动作熟练,技术过硬,真是可 ...

向各位大大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也控制屏电压吗

lcd_bak确实是有EC的35#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背光脚怎么会摔坏呢

我也在纳闷呢。真心神奇。整个摔坏,或者断路的还常见。那么多脚,只摔坏一个,而且还是摔短路。不解啊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老衲受教了。。。。

网友:
EC控制屏幕的开启

网友:
你把图整张传上不好吗

网友:
楼主你太差了、。还要注册要密码。浪费分

网友:
这个图纸    是不是跟5420   是一样的 啊

网友:
怎么图纸  有密码

网友D:
楼主  文档密码 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文档密码 是多少

我不知道密码,要通过文中所说的“图纸大师”软件打开

网友:
刚好需图纸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典型的暗屏。。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幽默呀向楼主学着点

网友:
有一种打广告的赶脚····

网友E:
怎么又密码呀,打不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又密码呀,打不开呀
需要 图纸速查大师 这个软件 并且注册。帖子里面有具体方法

网友(2014-06-15):
谢谢了,真好需要呀

网友:
摔的什么问题都可能引起,看缘分吧

网友:
这就是电子产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用低成本创造高利润。

网友:
运气不错。。。摔得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亮机了 可是 明暗度还可以调吗

网友:
我也在纳闷呢。真心神奇。整个摔坏,或者断路的还常见。那么多脚,只摔坏一个,而且还是摔短路。不解啊

网友:
这个相当于LCDVCC了,怎么会有EC开启,一般都是显卡吧,没见过啊

网友:
密码也不说下????????

网友(2014-07-25):
不错,是很少遇到把IO一个脚摔坏的

网友:
楼主是来做广告的吗,上传图纸。
R08 v08 DAR08MB6E2 r1a 0213 DELLV3460-N5420.pdf

网友:
楼主可以写书去了

网友:
这么新的图纸都有,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文采搞维修真的是浪费人才了 ,哈哈哈

网友:
速查 是不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网友F:
好像是一个月试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一个月试用期,

一直在用哦

网友:
到一个月看看, 等你回复

网友:
真好,我也学学。这图纸跟 DAORO8MB6E4 REV.E4一样吗

网友:
有这么神奇的吗,怎么可能把EC摔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