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enq明基FP71G+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4-05-09):
这个显示器拿来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损坏元件不少,待机管边的限流电源45欧,烧炸了,抱着修修看的态度,修吧,首先保险爆,300V大电容鼓包,45欧大电阻炸了,5V滤波电容鼓了好几个,7N80场管也坏了,把能看到的先换了吧,在保险处串了个灯光,通电,没有大短路,上保险,再通电,测300V电容有326V电压,前面基本正常了,想想7N80场管坏了,他旁边的电阻,二极管也不保险啊,再量到一个47欧贴片电阻时发现阻值不能,直接换掉,现在5V,3.3V都出来了,就是不能带负载,一带载就电压就被拉低了,电容几乎全换了,大整流二极管也换成20100了,1200AP4八脚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还要查哪些,请各位老大帮我看看,高压电路也拆了,想改成通用板,也不行,之前,费了些工夫就是想修好,练练手,

网友:
修成这样 不容易呀

网友:
换输出整流管  差431以及周边电阻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不行了吧 。一接负载的话 变压器带不起 反馈电路工作 保护。

网友:
变压器,整流桥,431三极管及反馈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类的情况,查一下反鐀电路,如果没有问题,最大的可能 就是变压器。

网友:
额,这个基本上就是烧完了的节奏啊,这样都能修,佩服,估计能换的基本都换完了吧?你把没换的几个再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指点,整流桥206换了,光耦换了,TL431也换了,431旁边有两个01C,10K电阻,在线测是5.2K,换了两个10K贴片电阻,还是5.2K,看来电阻没问题,看来修不好了,就差个变压器没有配件换,就是找不到问题,郁闷啊,

网友:
换个,通用版吧  才18块这种问题太伤神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看看我的帖子  买块这个芯片就可以证实变压器坏没坏。不行还可以改造电源板。

网友:
45欧大电阻炸了

这个电阻是哪的。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换电源板,修理那么多,浪费时间还费神,不划算,再说电源板烧成这样,电路板的铜箔还能耐用吗?

网友:
不好意思啊,写错了,这个电阻是0.22欧,1W的,上个图看下吧

网友:
谢谢10楼张老师的建议,这人方案很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那个5L0380R芯片我也用过,修改过电路,这个是小功率的电源IC,用这个并不能真正的去检验变压器的好坏。

网友:
现在我怀疑是这个BENQ电源板的通病啊,我昨天又遇到一个飞利浦190EW8,板号是4H03E02.A02,用的是BENQ的电源板(有BENQ标志),跟BENQ FP71G+的电源板用料布局都差不多,变压器,7N80都一样的,这个飞利浦显示显示器也是坏的一样的件,7N80场管坏,0.22欧大个电阻坏,场管后面的47欧电阻坏,保险坏,光耦和431坏,300V大电容有一个脚烧断,换了上述东西后,显示器各电压都出来了,但是手气很背啊,修好后测试了一下,屏幕也显示正常,测了几分钟,没问题,就叫客户来拿,客户来拿的时候,再点机给他看时,也是亮机的,但屏有点小花,就像屏线没插好的样子,我就把屏线重新插拔处理了一下,这下糟糕了,再通电就白屏了,接着就是黑屏,测屏上的5V屏供电没有了,直接飞了一个线也不行,5V电压有了,但不是白屏,变成电源灯绿灯,但屏幕不显示了,这很明显又是驱动坏了,客户也在旁边看着,我就跟他讲驱动也坏了,要修好还得加钱,客户考虑了下,说不修了,准备重买一个,他不想再加钱了,现在想想真够背啊,应该不是误操作把驱动板弄坏了,但驱动为什么又坏了呢,电源板肯定是修好的,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修成这样!不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