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掉电?

楼主(2014-05-09):
G460开机0.53掉电,所有电压都有?

网友A:
掉电还能再开机不

网友B:
有复位了没 。查下总PG信号。估计哪个PG电压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掉电还能再开机不

掉了还可以开机的,开了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位了没 。查下总PG信号。估计哪个PG电压不对。

有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了还可以开机的,开了再掉。

那应该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吧

网友D:
0.53的意思是不是数字可调电源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53的意思是不是数字可调电源显示的?

是的  ,是电源的。

网友E:
缺电,核心供电有吗

网友:
学到了的!

网友F: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压引起的比较多的 仔细看看吧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还有PG之类的引起的比较多的

网友:
内容写的不详细

网友G:
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缺电,核心供电有吗

有的,都正常。

网友H:
这种掉电不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压引起的比较多的 仔细看看吧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掉电不是好修

是的,掉电问题不咋好修。

网友:
    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桥?、

网友:
电压正常了,时钟,复位这些呢?

网友I:
这应该是信号的掉电

网友:
如果是I系列的。要么就是缺电压,要么就是没读到BIOS。如果 不是I系列的.就是缺电压~

网友J:
电流这么少肯定有电没出来,你查下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流这么少肯定有电没出来,你查下二级电压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应该是信号的掉电

你是说缺少信号而掉电吗?

网友:
缺少供电吧  从小电压开始  你找到多少个电压就测试多少个小电压  小电感都搞下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还能再开机不

还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掉电不是好修

是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位了没 。查下总PG信号。估计哪个PG电压不对。

说的有点不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相同问题了

是吗?你的机器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