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 集显 BIOS 英特 HBM的南桥

楼主(2014-05-09):
       这俩天接了这个HP 6510B的 本本,因为对这机器不理解,走了弯路,原本的故障就是一个小短,本来都修好了,就是不清楚,这机器需要接上南桥边上PCI槽上的那一部分,接上屏才会显示,我还以为是其它的问题刷BIOS呀,什么的,走了不少弯弯路,而且下的BIOS 也不对, 刷上去之后,竟然掉电,,正常的话,是跑完内存之后电流会定住 ,,,在0.5左右,

网友:
这个BIOS 是我从另一块料板上拆下的BIOS备份出来的,  幸亏又来了一个HP的同型号的板子,不然还真修不出来了,呵呵,,,  自己给自己顶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