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接口阻值无穷大是何原因

楼主(2014-05-09):
如图,打PJ1的2脚, PL1,PL2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接19V电源没电压,求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电源头子没19V?地线哒好没?19V电源头子针脱焊了没有?华硕有几款机子有这个通病

网友:
是搞维修的吧,兄弟,这帖子你出的了手

网友:
这确实有点………………

网友:
实地的,不应当呀。打这个有啥想法?

网友:
地线接好了吗?

网友:
您这个是去实地前   发的贴吧?

网友:
没有几个测量对地阻值的,直接量从接口针到PL1是否导通即可

网友:
万用表坏了吧

网友:
不知道你发这个帖干嘛

网友:
你确定不是电源口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PL2电感烧断  ,或者 断线

网友:
断开了  这干看图纸很好修呀

网友:
才开始学吧?这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地线没接好,就是断线了

网友:
老学员不应该啊

网友:
是有点那个啊,真不行接一个线到PL2,再接个地,试试呗

网友:
不是地没接好就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你直接量下电源接口焊接处有没有19V

网友:
这帖子发的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