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CD液晶屏的灯管线,可以使用普通的导线吗?

楼主(2014-05-09):
灯管的引出线,一定要专用的线吗?使用普通的导线,会耐压不够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使用

网友:
这个你可以查询一下屏的定义就知道了,一般灯管的电压要求600V以上,普通的导线耐压是多少?380V吧,这不是一个耐压级别的。

网友:
非常感谢科讯师傅指点。灯管线其中的红线粗,白线细。还要把这红白2根线,套上热缩管吗?怕细的白线,会耐压不够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我试过是可以的 就是不防火

网友:
借用安先生一句话,告了才晓得

网友:
不行的 用久了会出问题 必须用原来的等管线

网友:
只要你找得到又便宜又耐高压又耐高温的也可以代替的。
特别是粗的那根,。。细的那根无所谓,一般的电线就行。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测量高压板电压的输出口的电压是多少,只要是普通全铜线可以代替原灯管线,不过要加上耐高温管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随便换的~

网友:
建议使用原灯管线,最好用上热缩管防止电打火

网友:
不行的普通线,灯管线是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