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4-05-09):
版号R33。公共点电压0V。用万用表测得PQ504脚有19V,3脚无电压输出。1脚受控于BQ24738的第4脚。测的4脚为0V.

测芯片20脚有3.6V,6脚0.5V。PR63的1脚有2.6V。2脚为0.5V。PD8的2脚有19V。

补充内容 (2014-5-11 08:05):
20脚VCC是主供电,这个电压正常了,公共点就OK了。

网友:
20脚应该是主供电吧,

网友:
这个G的控制信号直接是芯片发的,你要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有没有满足,如果都满足了,再把芯片换掉

网友:
上面那个维客说得对、

网友:
哪里坏了 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