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0 开机 背光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4-05-09):
联想一体机 b300  开机 背光亮一下就灭了。  电流跑到2A左右   键盘灯也有闪动。按大小写没有反应。示波器测BIOS 也已经跑码了。加焊显卡故障依旧。谁有BIOS ,让我刷刷试试,或者给我指教一下。

会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的

网友:
网速卡 不好意思多发了,版主见谅。

网友A:
哥们,是不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了。你搞主板有什么用啊

网友:
led 的
键盘灯 大小写没有反应也是主板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是不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了。你搞主板有什么用啊

led 的
键盘灯 大小写没有反应也是主板正常了吗?

网友:
插外接显示器看看开机?

网友:
你测试下灯管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换个高压板试下。这个一体机,是不是用的双灯的高压板啊?

网友:
LED 的  没有灯管  和高压板的  也不能外接  没有VGA借口
你有没有图纸 或者BIOS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是是戴尔2205 量一下就灭反复重启  修好了说声啊

网友:
这种现象灯管和高压板问题居多

网友:
一体机上的高压是独立模块 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是不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了。你搞主板有什么用啊

同意楼主。维修方向错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是外接独立电源的问题,更换即好。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外接看看有显不?有那就是背光问题,没有就修主板。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条有问题吧

网友:
最后换主板好了

网友:
一体机带高压条,。不管LED。LCD。都会有高压条。用修显示器的思路去修。供电。开启。地线,灯控

网友:
跟屏没啥关系,最后还是换板。换做我,我可能会重植下显卡,如果是AMD的连北桥也要植

网友(2014-06-13):
灯管和高压板故障

网友:
估计是升压板的问题哦

网友:
拆出来一个个试看看是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
我这 有一台档机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坏了不

网友:
B300高压爱坏

网友:
“背光亮一下就灭了”, 搞得个个人都依为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和我的状况是一样的 没有暗影 不是高压板的事 可能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还能买的到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是灯管坏了引起的高压烧掉 唯一的方法就是 灯管高压一块换 高压板很贵很贵的 绝对的 多要点钱就好啦

网友(2014-07-16):
风扇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是暗屏还是什么的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