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稳压电阻代换

楼主(2014-05-09):
请问下 你们有没有修到过16V的稳压电阻坏了 (特别说明:不是稳压管啊,是稳压电阻)能不能用稳压管待用啊,我不干待用,知道是稳压16V的,但是我想要是能用稳压二极管稳压的话 他为什么不用稳压二极管反倒用的稳压电阻,谁个知道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
只听说过压敏电阻,没听说过稳压电阻。

网友A:
压敏电阻和稳压电阻是不一样的
不是显示器上面用的  是中央空调里面用的东西 所以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把  呵呵但是确实有这个东西 在我这里市场上面去都买不过,买不到 郁闷 但是卖原件原老人物就认识这个东西 现在一班的人还不认识 就和你说的没有听过过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和稳压电阻是不一样的
不是显示器上面用的  是中央空调里面用的东西 所以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把  呵 ...

呵呵,这可能是老人们有认识上的误区,或者是叫顺嘴了不想改了。
稳压电阻是不存在的,但用电阻辅助稳压、辅助波纹郁制倒是有的。
日常电路当中小功率稳压电路也有用一只电阻串在稳压二极管前面达到降压稳压的作用。这样可以节省变压器钱。但你不能叫他稳压电阻。
哪怕是在火星上也没有稳压电阻这种东东

网友:
哪怕是在火星上也没有稳压电阻这种东东------------课本上没有的  咚咚咚咚咚 就不用学啦

网友:
稳压电阻是啥米东西,LZ能上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