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

楼主(2014-05-09):
接了一块板主板是4101P第一次可以正常触发然后掉了就只能触发到0.18然后掉到待机然后再上到0.18来回循环。要断电了以后才可以再触发。然后通电轻微压主板的器件按到了南桥电流可以上去。此时说明南桥空焊。回焊南桥故障修复。
I系列的板4101P诊断卡跑73回焊北桥。这是个通病。
接到一块主板故障是不能触发。待机要触发后才有3V  5V 量下各大电感主板主供电没有短路现象。通电电流有0.001然后再触发线尝试触发。触发有0.002再量下3V 5V有了。RSMRST#这个信号有了。这说明EC这边没问题了。这个是广达的板按照时序走的话。EC发出RSMRST#之后就会发出SUS_ON给内存开启信号。可是EC没发出。(当然也检查了南桥那边的条件。全部都OK)  麻烦了。放在那里放了一天EC物料拿回来了尝试换了一个EC以为会好的。没想到  丫的情况还是一模一样。突然想到触发和南桥也有关系于是就想把南桥重新换一个说干就干。于是把南桥取下来重新换一个上去。通电测试。妈的。竟然好了。跑码开机显示了。故障修复
   新手维修  高手误吐槽。纯属混积分。。。。。

网友:
楼主发的都是经验啊,给力,,,

网友:
经验之谈,思路清析,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