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加电

楼主(2014-05-09):
此本是同行修过 拿来时待机 0.010a  无5V待机换 CK  51125 后待机5V有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  换EC 故障依旧 EC是NPCE 781  刷bios后 故障依旧  BIOS 1脚  有波形  EC 供电正常    按开机键  EC117脚 无电压  求助

网友(点评):
待机0.05?有地方微短了吧

网友:
补充   现在待机电流 0.050A     此本客户说进水  但是经 同行维修过  已经没有水的痕迹
请求帮助

进水的好多故障 多出在进水位置 仔细观察

网友:
LID#这个引脚有无3.3v啊

网友:
待机0.05好像短路的了 你看看公共点对地不

网友:
EC 96脚 1.3V 有点低吧

网友:
117脚 我拿起来了  但是开机
没有跳变电源

网友:
94脚 lid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