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死机

楼主(2014-05-09):
hp520有时刚启动就死机了,有时能进系统用一天都正常,有解决过着样问题的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死机的机子不好修哟.我遇到这种都是不修了

网友:
时挡硬盘了,还是挡外设的,拔掉硬盘试一下,能过LOGO吗,不行先放电,刷新BIOS嘞哦,再不行拔外设量一下,四雷击坏了吗

网友:
开机LOGO死机,南桥故障比较大

网友:
先排除一下外设吧

网友:
外设,散热先排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