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320AS换磁头不行求助

楼主(2014-05-09):
ST3500320AS异响,用一个MODER一样、P/N一样坏道硬盘磁头换上不行,但磁头换回原盘又认,是磁头不匹配吗,要怎样匹配啊

网友:
F3挑磁头,磁头不匹配,继续更换。

网友:
F3的盘,不但挑磁头,装和取的时候,也容易弄伤盘片。

网友:
F3 disc, not only pick heads

网友:
ST3500320AS的 硬盘是四个盘片8个磁头,且磁头是停靠在硬盘内圈的,对更换磁头的纯属度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盘对磁头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不存在挑头问题,磁头更换上去的时候小心处理,该硬盘很多人更换磁头以后会哒哒哒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