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440 板号ALBA Disc 不出VRON

楼主(2014-05-09):
测各电感 没短路 来时目测上家动过CPU供电芯片
待机 0.008 开机 电流到0.117 掉回待机 再到0.117 反复加电掉电 测各电感电压都出了
就去找VRON 结果在这里这个信号叫 CPUCORE_ON EC的 28脚 测得0V
没有VRON 就去找HWPG吧 找了一下 没有 就找了一个供电芯片的PG 一测 0V 对地阻值0R 这个芯片是1.05V 可是 1.05V都出来了 把PG到的地方的芯片都拆了 还是0V 弄不明白了
求大神帮助 附图

网友:
补充一下 EC这边 RUNPWROK和 CPUCORE_ON对地都不短

网友:
等结果出来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11-16):
把核心供电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