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oppy电源一通电就有滋滋声

楼主(2014-05-09):
一hoppy电源一通电就有滋滋声,测得两高压滤波电容各为149V和161V,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4-5-10 09:07):
在短接绿线之后声音加大,各路输出电压还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斯斯生应该是电感线圈或变压器磁芯松动产生的声音,或者电源起震的声音,故障要描述具体一些才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电源工作的频率下降了,所以才能听到,楼主所说的情况过于简单,不能帮上什么

网友:
推动电路有问题也是这个现象。7500出来两只小三级管的那个位置。看看

网友:
最好提供开关电源主芯片型号和电压比较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