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老是提示显示器已停止响应、并以恢复、

楼主(2014-05-09):
这是怎么回事、驱动已更新最新、BIOS是53CN19WW的、刚刷的、还不行、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系统 有问题啊,有没有换个系统试啊

网友:
a6的Cpu吗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接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
外接也会这样吗

网友:
系统换过、外接也是一样、CPU到没换过、换试试

网友:
又出现了、显卡驱动更新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