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GA-945plm供电检查

楼主(2014-05-09):
供电检修实践
老师给一块板目测为  GA-945plm-s2  用的是INTEL芯片组
根据自己的思路 老师讲的流成   INTEL供电时序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1.插上诊断卡,接上电源  3.3V信号灯亮
  待机电压正常 然后自己的思路是先触发下看能不能触发 能触发就不用检查待机条件了
  短接下开关针亮了 能触发  嘿嘿运气好 没有待机电路问题

2.内存供电目测内存插槽防呆口为1.8v。2代内存
用万用表测内存旁边大电感1.84v正常

2.1内存负载供电为内存供电的一半英文名VTT_DDR作用稳定内存信号。
  一般为9173 9199 W83310.UP7711.KRT9405.FP6137.等15678脚供电 5678脚相连3脚输出基准电压4脚输出供电 4脚电压和3脚一致。
  检查为9199芯片

4脚电压0.91v 4

5,6,7,8,脚电压4.87v   是连一起的

  结果负载供电正常继续下一步
3.桥供电1.5v 目测为运算加mos供电方式芯片AZ324

查图连接在Q289mos管

测的mos管S极为1.5 桥供电正常

继续下一步 检查总线供电。
4.总线供电。查图连接q287

测得Q287MOS D极有 1.5v

s。g极无电压 说明芯片没输出 检查芯片

检测连接5脚输入端R1708发现1708掉件  输入有3.3v

问题检查完毕
由于现在老师不让修理 不知道下一步补上会不会好                                     第一次上图片 不是很熟悉 还有不知道自己研究的对不对 求指教

网友:
助教 干的

网友:
No
No
No 我自己独立理解的   不知道错没错  中间问过好多同学

网友A:
  主板班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都是这么粗暴的。用词方面有待改进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班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都是这么粗暴的。用词方面有待改进哟

额  徐总喜欢爆菊 你懂的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拍得主次分明,该模糊的模糊该清晰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拍得主次分明,该模糊的模糊该清晰的清晰!

用的放大镜

网友C:
和我的一样,掉了个电阻。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样,掉了个电阻。接上就好了

还没去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班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都是这么粗暴的。用词方面有待改进哟

你要称呼她为丽姐,不然你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称呼她为丽姐,不然你死定了。

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