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水急求办法解救

楼主(2014-05-09):
今天接到台进水笔记本,不放内存就不会掉电重启,放内存就掉电。后来我加焊北桥就不掉电了,外置有显示了,可以正常进系统。可惜本机的屏就黑屏。本人是新手,急求各位大师傅指点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些,一一排查。

网友:
哈哈,这个遇到不少,加电后马上拔掉开关板试一下可以吗,开关板坏了导致屏暗的很多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进水啊

网友:
不放内存不掉电是因为没检测到内存,放了内存掉电是因为检测到了内存,卡在内存那里了,自然会掉电。
应该只是暗屏吧,外接会有显示的话,你查一下LVDS接口电压。示波器打EDID波形。

网友:
看 显卡 显存  进水 腐蚀了没有

网友:
打下屏线接口总线波型,有一次跳变你就查显卡,没有跳变就要查北桥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记下进水的位置,再清洗干净,再检测,你现在看一下显示电路有没有进水的地方,先处理一下,检测一下

网友:
看看进水都在什么地方,好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