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问题,换PCI声卡无声

楼主(2014-05-09):
很久一个老问题了一直没找到答案。
就是有些主板声卡没有声音,但在系统里面能正常发现硬件,也能正常安装。就是不输出声音。

干脆插一张PCI 的声卡,驱动安装完后,仍然无声。不管换到哪个PCI插槽,还是没声

换成USB声卡就可以。这个我真的小白了
换成PCI网卡上网是没问题。

网友:
我一个客户的电脑主板集成声卡音量放大就卡,小音量没问题,我帮他装PCI声卡开始没问题,但过几天也是没声音,很郁闷

网友:
做掉主板的声卡,然后装上pci声卡,还无声,重装系统。

网友:
添加PCI声卡以后,得在BIOS里把板载声卡屏蔽掉

网友:
楼主 可以把集成声卡去掉,然后装PCI声卡,应该没有问题了,(BIOS设置要关闭集成声卡)

网友:
把集成声卡屏蔽掉或拆掉,一般来说用 pci的声卡就会ok的。

网友:
难道就没一个人考虑过-12V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12V的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