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E176FPB显示器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今收一DELL E176FPB显示器二修机,拆机发现电源管理芯片IC601被上家拆掉,不知型号,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转告.

网友A:
这个是E176FPc的图纸,用的是自己看吧  IC901  你对照量下看看

网友:
1200AP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176FPc的图纸,用的是自己看吧  IC901  你对照量下看看

连图纸都有,一定是修显示器的行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图纸都有,一定是修显示器的行家吧

糊弄人的 杨兄最近发财了没?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糊弄人的 杨兄最近发财了没?

上哪发财呀,五一左右都没有生意做

网友:
203D6..........

网友:
这个电源IC的型号为1200AP40,我修到过这台机器。

网友:
跟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上百台,什么问题我都清楚得很

网友:
跟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是明基板。1200AP40。不用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