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s3点不亮

楼主(2014-05-09):
开机能上电,cpu有温度,桥很烫!不上内存报警,上了不报。不上显卡和上了显卡都不报警!诊断卡跑到25停。就是不亮,桥很烫,应该不会虚焊吧?

网友:
桥虚焊会造成档25

网友:
这板子桥虚汗最多

网友:
加焊桥吧,单桥的先加焊再修.

网友:
桥最容易坏,再桥上加个风扇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技嘉板我试过好多都是刷一下bios就自己好了

网友:
有些主板跑25是可以亮机的。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