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和硕 IPXDV不稳定一例

楼主(2014-05-09):
主板型号: PEGATRON IPXDV 2.00
故障现象:不稳定
故障分析:测试有时开时不开机,不开机时代码正常跑完并有滴的一声但无显示
1、量红绿蓝行场信号都正常
2、此机器无CPU风扇怀疑北桥虚焊,用风枪加热北桥后显示正常,于是上BGA把北桥干动了,装机后还是不显示,
3、拆机换了北桥再测故障依旧。
4、拆掉北桥的散热片后量旁边的小电感时发现有个小电感变大了,
拆下来测试也有64
此电感是北桥供电的小电感,找了颗差不多大的换上去后显示稳定了
结论:北桥的1.5V供电小电感不正常造成显示不稳定。
PS:不要问修好这片板多少钱,也不要说值不值……我很反感这样的话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关键是涨姿势,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064也影响。

用电阻档量就是128欧姆,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吗?945?

网友:
应该是没有CPU风扇,发热过大电感变值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主此话正合我意

网友B:
0.064也影响。

网友C:
我想楼主在维修这行已经到另一个界位了。享受这个过程。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恩恩,真的是维修的经验啊,一般遇到这种事是好难 找到问题的啊

网友:
以后遇到真的要细心在细心了,不然打死也发现不了问题的。

网友:
厉害,这种很难修的

网友:
楼主主是奋斗小青年吗?贴很精彩。

网友:
这个容易被忽视,值得注意。

网友:
哈哈,很少测电感

网友:
呵呵 挣多少钱啊 修好了这块板子 这么麻烦

网友D:
想问下 楼主怎么想起测电感的了 !!!后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比较难查出来的,请问楼主怎么想到测量小电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 楼主怎么想起测电感的了 !!!后来

该查该换的都做了,就只能大扫荡了

网友:
楼主真的好细心哦,以后维修的时候真的要自习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呀!涨姿势了!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也会戳一下桥边上的电感之类的原件~~看看有没有不良引起的~~呵呵~~楼主细心呀

网友:
之前修 到过   都是焊北桥好的    这要不好的话  我们这一般就换板子了      版主 果真 不一样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涨知识了!

网友:
给力这个很难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在维修这行已经到另一个界位了。享受这个过程。

说实在的修好没有多少价值,但修好一块板,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进步!顶起楼上

网友:
图文说明详细,感谢分享,回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修好没有多少价值,但修好一块板,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进步!顶起楼上

同感把维修当作一种娱乐的职业。。。。。

网友:
细心总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厉害啊。   主要也是为了自己有经验

网友:
這種難搞的維修件都修好了,不簡單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 何时咱才能达到。。。

网友:
楼主修的是心情。

网友:
呵呵,这得看修板人的心态了,修好了就行,

网友:
桥的供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能查的到,楼主真牛

网友:
怎么你们这些人都好牛B

网友:
应该是没有CPU风扇,发热过大电感变值的吧。。
neco
这里大电感变值也可以理解成两端开路,而这里电感变值一般流过本身两端电压或电流值超过额定值引起,即这里测量北桥供电1.5V应该是偏低的 。
详情

网友:
这些问题是比较难找,也给楼主找到了

网友:
这样楼主都查到了,真细心啊。

网友:
挺好 学习了 哈哈哈

网友:
一个NB代表作。。。哈哈哈。。佩服。。真心是神级变态级维修啊。。敢问从你手里还能出几个废品啊。

网友:
敬佩!这才是做技术的态度.

网友:
版主技术威武,犀利哥

网友:
维修啊。经验最重要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值是膜拜一下

网友:
厉害,一般这种问题我都不修。。

网友:
经验很好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F:
不开机时代码正常跑完并有滴的一声但无显示

不开机测试卡也可以跑码?

应该是开机时候跑完并有滴的一声但无显示,这里的滴的一声可能是主板报警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版主的思路是什么   为什么就直接想到去测量电感呢??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想不到!

根据集显系列主板显示一般都是由桥管理,如果桥的供电电压异常,就会造成主板开机不显示。

网友:
技术就是要这样专研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没有CPU风扇,发热过大电感变值的吧。。

这里大电感变值也可以理解成两端开路,而这里电感变值一般流过本身两端电压或电流值超过额定值引起,即这里测量北桥供电1.5V应该是偏低的 。

网友I:
这个电感坏的还比较少见,我估计也是拼命干桥去了。

网友:
经验别人的经验,值的学习

neco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感坏的还比较少见,我估计也是拼命干桥去了。

这个电感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滤波储能输出作用的。

网友:
小小白今天有张知识哦(和硕)主板一直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档量就是128欧姆,肯定有影响的

这个小电感正常情况下,用电阻档量两端阻值应该是在10欧姆左右。

网友:
维修和看病一样  不能因为病人的高低贵贱 来决定修还是不修

网友:
这里北桥供电的小电感在线测量两端压降值比拆下来得到的值偏小,应该是受到相连贴片滤波电容两端阻值变化影响引起。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电感和小的电阻要多关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