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8G内存为什么只显示3.99G可用??

楼主(2014-05-09):
求助大神,今天去给客户加内存,原来是单根DDR3-4G的,系统是WIN7-64位的,我把我的4G加上去开机,去计算机属性里面看, 显示安装8G内存4G可用。。。任务管理器里面内存总数也是4G, 进BIOS查看内存是8G。BIOS也恢复出厂了,网上说的进系统配置里面把最大内存也调到最大了,勾选去掉也不行。。系统换了一次还是老样子。。。到底是什么问题,,,郁闷了

网友:
换个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A:
8G内存真的很少接触,楼主的问题也较为典型,可能3代内存降价后会得到完美解决。
我个人认为——暂时没有条件去测试,建议楼主将两条内存插成单通道试试(假如原来是以双通道运行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8G内存真的很少接触,楼主的问题也较为典型,可能3代内存降价后会得到完美解决。
我个人认为——暂时没有 ...

俩条内存怎么插成单通道??

网友(点评):
不按双通道插法即可,具体参考主板说明。例如,4个DIMM,1、3和2、4为双通,那么你插在1、2或3、4(若主板支持又1、4或2、3)。

网友:
快来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很少接触8G

网友:
刷个BIOS程序

网友B: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那么大的内存,建议写个程序

网友C:
把两个内存调换位置,试一下。

网友:
没试过!用过2+4=6G的正常!

网友D:
查下主板支持多少,要不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那么大的内存,建议写个程序

主板说明支持32G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主板支持多少,要不就刷BIOS

汗,为了加个内存还去刷个BIOS。、划不来  客户觉得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内存调换位置,试一下。

调换了没用。。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那么大的内存,建议写个程序

啥年代了,还有不支持8G的主板吗?

网友E: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家庭版?家庭版我没装过,会不会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家庭版?家庭版我没装过,会不会版本的问题。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根系统因该没关系,我也碰到一台服务器内存报错,衙面是取掉一根内存解决,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4-08-16):
再换一根4g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只是没有充分运用到8G吧,试试换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