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CQ41

楼主(2014-05-09):
话说今天师傅叫装一台修好的CQ41,直接上电测试 马已经跑过了。于是埋头就装,,,把键盘插上 再上电测试,尼玛居然没来人,马也没跑过。郁闷 难道没装好不成,唉 拆吧。里里外外检查完了都没发现啥特殊情况,最后发现裸板上电马跑完了,一装到d壳接上各种插线就跑不完。。。。后来发现插上cpu风扇马就跑不完,量其供电不正常,贼个简单改线接了个5v后就正常了。。。然后又装。。。。插上硬盘准备进系统,结果没启动起来。进bios一看时间不对(不晓得谁说的时间不对会导致可能会导致进不了系统,有待考证)顺手就给改了,结果还没保存 屏幕闪了几下 然后歇菜了 马也没跑过,跟没改风扇前一样 最后拆开发现。。。

wx0408 -5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风扇那儿没问题,,,最后刷了个BIOS 还是不来

网友:
换了ec还是不来。。。

网友:
cpu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lz你这明显是在刷分吧

网友B:
楼主,CQ41的油纸没装吧?

网友:
桥也吹了。。。

网友:
显卡也吹了。。。还是不来菜,电流反而越跳越低了

网友:
最后。。。放弃治疗,给师傅了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也真的是苦逼啊

网友:
r看来楼主是在刷分呀,,,

网友C:
这是有那路电不稳定吧

网友:
你这写的什么啊?怎么叫人看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这明显是在刷分吧

第一次发帖 不晓得。还倒被扣了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那路电不稳定吧

有可能,不过这就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CQ41的油纸没装吧?

装了,绝缘做得好好的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