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60显卡代换

楼主(2014-05-09):
G460显示偏色,显卡N11M-GE1-S-A3.由于手里没有客户又急要,只好死马当活马医用N11M-GE2-S-B1做上去试一试。发现能够代换完美亮机。

网友:
楼主确定可以?

网友:
是的 我确定,因为我就是用这个代换的 当然在G460这个机器上我是百分百的确定能代换。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G460又多一条路

网友:
两种显卡的核心是一样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下次修到这机器注意一下。

网友:
显卡好多是要以代换的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这两款显卡能否代用呢  N11M-LP1-S-B1 和 N11M-GE-S-B1 ,请换过的不妨指点一二了

网友:
好多显卡可以代换哦,不过又多学一手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就不一定了 真是不敢乱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这两款显卡能否代用呢  N11M-LP1-S-B1 和 N11M-GE-S-B1 ,请换过的不妨指点一二了

N11M-LP1-S-B1是可以和N11M-GE1-S-A3代换的 这个是我师傅代换以后给我说的,因为当时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不确定N11M-GE1-S-A3和N11M-GE2-S-B1能不能代换,他只代换过LP1-S-B1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分享,我刚也代换过了,OK的

网友:
收藏到我 word 文件中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