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电路板

楼主(2014-05-09):
希捷st3160815as电路板上有个原件烧了,请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IC?IC名是QE R808

网友:
为是个12V稳压二极管,坏了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主板上找个换上

网友:
从旧的硬盘电路板上拆一个装上就行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用管它,拆掉就可以!我们这里都是这样修复的!
目前还没见过拆掉后还回来返修的!

网友:
楼上回答非常好,不过,最好是找个一样的更换,直接去掉,有烧别的元件的风险。

网友:
最常见的二极管,废板上很多。拆个装上

网友:
~~感觉没太多电路故障的硬盘维修,好像硬盘大都是坏块太多报废,近几年特明显。

网友:
还是找一个同样的换上吧.最好别偷懒.除非你是真的没有.

网友:
二极管,我以前日立硬盘也坏过

网友:
这个烧了直接掉就可以把

网友:
找得到就换一个吧,找不到就直接拆了,然后打一下12V还短路不,不短了就可以直接通电测试

网友:
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