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E8500背后的电容容值是多少啊

楼主(2014-05-09):
不好意思,没有CPU板块,只好发这里了,望版版能通过,有一块E8500背面掉了一颗电容,不知道电容是什么型号的,有大大知道么,万分感谢!

网友:
丢一颗没关系的,一般都是滤波电容,还有那么多,都是并联的。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吧

现在就是用不了,发现还不只掉了一颗,掉了两颗,还有个电阻也掉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位置的电容掉了   还有电阻???能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用不了,发现还不只掉了一颗,掉了两颗,还有个电阻也掉了

帮你找到图片,上面有你要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你找到图片,上面有你要找的:

非常感谢,但是我的是002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的是002版本的

002版的也帮你找到: 两颗淡蓝色电阻50欧姆,电容你在废桥等上面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02版的也帮你找到:两颗淡蓝色电阻50欧姆,电容你在废桥等上面找。

不是蓝色的,是一排4个的小电阻在你发的图的最上面的那个位置,可能只有找坏的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蓝色的,是一排4个的小电阻在你发的图的最上面的那个位置,可能只有找坏的替换了

1排4个的是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