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14-05-10):
此主板为技嘉EP45-UD3L   这个主板好的电压为1.1V ~1.2V 波动  但是这个主板CPU电压偏低 为0.91V~1.18V波动 求帮助

网友:
求助CPU不负载的时候电压偏低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上管G急跟下管G级加期来等于12V,哪一组不对干哪组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复位灯也在闪啊!!!如果没闪你就按时序走,复位灯闪那就难搞了,我遇到复位灯闪的一片也没修好过

网友:
说明CPU 这一块还是有问题。测滤波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你查一下CPU供电芯片是输出了多少电压,来确定问题

网友:
别纠结这个吧,现在是不跑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