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有三星屏一块,然后闪下就灭!望赐教

楼主(2014-05-10):
换好驱动版,电源版,但屏开机亮一下,显示无信号,然后就灭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信号了吗?屏的灯亮没?什么色?是有信号的色还是没信号的色?

网友:
您说的也不详细啊!你要是驱动板 电源板都换了 还是灭 那就2种可能。1是灯管坏了 2是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楼上说的是!接信号试试呀!如果还是亮一下就灭,看看图像正常不,图像正常就外接灯管试试!测测是不是哪根灯管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灯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同样问题,我的是夏普。接入信号之后能正常显示,但一下子就灭了!

网友:
您换的板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怀疑屏的灯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问题水的详细点啊!

网友:
多半灯管坏了  三星有款线容易烧掉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灯管坏了也正常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