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HF开机流程

楼主(2014-05-10):
w83627HF关键引脚功能:
61:5vsb (电源紫线5VSB进来);
68: ps-on(来自主板开关键上的开关信号,对于83627来说是高电平5V触发)
70脚:RSMRST#信号,此信号由IO发出。应是高电平有效,高电平时,是通知南桥5VSB与3.3VSB待机已正常了。

67SOUT#信号,由IO--->ICH(当主板开关没有触发前,67脚为3.3VSB 。当主板开关键触发后,67脚电压有3.3V—>0Và3.3V的电压跳变,说明83627已开始工作,并向南桥发出了加电信号。);
73: SLP-S3#信号,由ICHàIO(南桥收到来自IO67脚的信号后,会发出持续的3.3V电压到IO的73脚,73脚电压由0V变为持续3.3V,告诉IO可以加电)
  72: IO-ATX 14 Pin(IO从73脚处收到南桥的信号,经过内总电路的处理后,从72脚输出低电平,将原来72脚来自电源绿线的5V信号接低为0V,将电源开启,使电源输出5V12V 3.3V)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为0的话,99%为南桥坏。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二、如果是82801EB的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8V,如果是82801DB,EB,FB的大南桥,待机电压还应该有一个1.5V,没有这两个电压好像不能触发吧。

第三、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四,             83627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  9PIN(电源紫色线)到8362761脚的线路。
第五,   68脚。PS-ON开关上要有33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六、以上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8362768PIN应有跳变(0V-5V-0V),没有就查68PINPS-ON的线
第七、看67PIN是否有33V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67脚无电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有些是该脚3.3产生电路的场效应管出问题了,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好多人都是分析这个啊!

网友:
写的很好,昨天我就在研究,不过有点蒙好的 ASUS  822排阻通病的问题,

网友A:
一看就是非常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非常专业

没老师专业...

网友:
还可以吧   挺好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