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

楼主(2014-05-10):
今天把显示器拆下来换灯管 灯管换好但是显示器出现一条绿线 有的修吗还是哪里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明显把屏搞坏了!没得搞的!

网友:
插插屛线。不好的话,就是再换灯管的时候吧屏弄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有的修,需要压模组,成功率不高,压好的话就好了,压不好屏就废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同意4楼的判断

网友:
你看到屏电路上面的排线了吧,你把其中一根线弄断了知道么?